求 联想一体机扬天W6000I BIOS 板号是PIG41F 09147-1

楼主(2015-03-05):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的一体机,开机正常用听到嘀的一声,过会也有进桌面声音,就是没显示,说明是液晶显示那边的电脑,一测没屏没供电出,高压板也没启动电压,分别飞了了条线上去,背光出来,屏没图像,灰色,就是显示电路的BIOS芯片出问题在于  求  联想一体机扬天W6000I  BIOS    板号是PIG41F     09147-1请各位同仁有此程序的发一份过来,给钱也行,或都修过的也指点下其他方法

网友A:
W6000I和E4980I板号是一样的,给你吧点位图+图纸+BIOS,本人刷过BIOS了通用

联想一体机扬天W6000I E4980I 板号PIG41F MB 09147-1 点位图 图纸 BIOS.rar

网友:
请问楼主找到这程序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6000I和E4980I板号是一样的,给你吧点位图+图纸+BIOS,本人刷过BIOS了通用

你这BIOS  是南桥的  还是显示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BIOS  是南桥的  还是显示程序的

是南桥和EC的BIOS,不知道什么叫显示程序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