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5):
联想B470E 不安装内存电流0.5伏左右,安装上内存电流0.73伏左右,不过内存,供电,时钟,vtt,vref,电压正常,复位电压1.5V,求助
求助
联想

网友:
没有集显电压吧

网友:
先刷个BIOS 看下

网友:
联想bios易坏哦

网友:
正在修一台B460E跟 楼主现象差不多,我的是独显的电没有。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条件都正常,没集显供电,集显协控芯片,上下管 全换了,还是这样

网友:
同楼主的情况一样,求高手

网友:
看看时钟,数据信号是否正常,这故障如果没示波器可能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