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P w2228h

楼主(2015-03-05):
   HP w2228h   开机花屏     开一会,能看清点,,,

网友:
拆机看下是不是屏线松了

网友:
逻辑板有问题了。

网友:
看是不是屏线问题 先换屏线来看

网友:
以前15 17寸的液晶,换屏电路上的最大个头的IC,也许会好,后来出来的大尺寸,很多都是液晶屏里面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屏线的问题,屏线松了要么就一直清楚,要么一直花,个人觉得是屏的原因。可以用点屏器单点屏试试,

网友:
换个屏线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