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星H55M-E33 MS-7636 VER:1.3 图纸和点位图

楼主(2015-03-05):
V星H55M-E33  板上另有  MS-7636 VER:1.3
复位RST两针无电压,哪位朋友帮忙指点或图纸,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想要啊!!!不知道有吗?

网友A:
只有圖紙,我沒有點位圖,期待中.........

MS-7636-1.3(密碼26722).pdf

网友B:
点位图发上来了,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圖紙,我沒有點位圖,期待中.........

发了个点位图上来,看看有没有需要。

网友:
蓝冰心 太谢谢了,没点位图,在V星黑色的主板上走线路根本看不到。

网友:
也谢谢 凌越維修 提供的线路图。

网友:
V星的黑色的主板看起来就是头大,绿色的和蓝色的主板相对好走线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了个点位图上来,看看有没有需要。

这个点位图用什么软件打开看的?

网友:
太感谢了,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点位图用什么软件打开看的?

用这个软件,我还以为你有就没一起发上来了。要用XP系统才可以正常使用,WIN7 WIN8 都不可以用。

网友:
太好了,都是好资料

网友D:
这个点位图软件怎么用啊??有的话发点教程吧!

网友:
.CAD的檔案終於有軟件可以開啟
感謝蓝冰心大大的分享

网友:
这个我也需要啊。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点位图软件怎么用啊??有的话发点教程吧!

在打开点位图之后,右边有三个按键可以按,第一个是位标,第三个是线路。
一般打开点位图都是第一个按键,在最下面输入你要的位标,然后选择那个位标,就可以看到元件在哪里;点击第三个按键,用鼠标右键点击任何一条线路,都会显示该线路怎么跑线。F1-F10是放大或者缩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打开点位图之后,右边有三个按键可以按,第一个是位标,第三个是线路。
一般打开点位图都是第一个按键 ...

多谢,多谢!有详细点的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了,你自己试试吧,不难使用的。

奥,多谢了!!!

网友(2017-05-29):
引用 网友B:
点位图发上来了,希望可以帮到你。

太感谢了,,,,,,,,

网友(2017-06-29):
有这图很有帮助。下载了谢谢!

网友:
台式的主板电路图不好找呀。

网友(2017-09-27):
这个资料我也需要,太感谢了。居然发的回复还要有30个字符的限制,太奇怪了。

网友:
V星主板点位图打不开,到处找这个软件,谢谢了

网友(2018-03-02):
自己的电脑不开机, 捣鼓捣鼓,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2018-09-06):
太感谢顶一下

网友(2019-06-22):
Seeking ms-7636 ver 1.0 point map, plz

网友(2023-01-19):
下载地址是不是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