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触发保护

楼主(2015-03-05):
有没有人修过联想Y450,触发保护,论坛看了一下说显卡小板通病加焊一下小板IC就OK,检查过是正常的,3V和5V,开关电压都正常,按开机时3V和5V也没有拉低、、不知道哪里问题,不知怎么下手,有遇到的说说,怎么修

网友:
小板一般是开机掉电!电流可以起来

网友:
我的是0.175左右就掉电了

网友:
所有的电压都查下呗

网友:
电流到多少?   小板问题一般电流0。26左右掉电

网友:
后级有短路,查转换供电

网友:
把所有PG信号断开,不要让PG被拉低了就不会断电了,就可以测出来是哪路没有电压出来

网友:
多测试下主板的电压。和阻值看正常不

网友:
这个机器爱坏2级电压 你看看吧

网友:
主板应该是有短路  你是哪的 如果是上海的找我能搞定

网友:
你那是掉电吧老兄弟

网友:
查查二次转换电压有没出来的!是缺供电引起的触发掉电!

网友:
0.175掉电 掉电后还能再次触发不  要是能再次触发那就是缺电压,要是不能那应该是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用波波抓电压和控制信号比较一下瞬间谁先掉  应该是缺电压 桥执行保护  排查电压吧

网友:
缺电压或者后级短路

网友:
有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把HWPG断开试试看还掉不掉。

网友:
所有的电压都查下

网友:
这种要具体看的,肯定是有电压没有正常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