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4010机器USB口插鼠标能用,插U盘只能识别到未知设备。

楼主(2015-03-05):
DELL4010机器USB口插usb鼠标能正常使用,插上U盘最后提示是未知设备。u盘换了好几个了,都一样。这是为什么啊!机器本来是不触发的,加焊了南桥可以亮机了,但是插U盘有这样的问题, 而且设备管理器里面可以认到声卡,但右下角的喇叭图标是一把叉,没有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啊?其他功能都正常。

网友:
应该桥没有焊好或者桥有问题

网友:
多半是桥没焊好,楼主看看BIOS里面能认到U盘嘛?用U盘进PE试试

网友:
桥没焊好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可以做个系统试试重新认知一下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