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 SMBUS 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在内存上测

楼主(2015-03-05):
请问下 SMBUS  是什么意思  是系统总线嘛  是不是在内存上测  用示波器 怎么测  谢谢。

网友A:
内存总线,假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总线,假负载

在问下这样的假负载 测那俩个点

网友B:
圖片最左手邊上的SDA (SMBDATA)與SCL (SMBCL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圖片最左手邊上的SDA (SMBDATA)與SCL (SMBCLK)

好的 谢谢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