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教你如何oppo find5 recovery刷机经验教程

楼主(2015-03-05):
安装驱动假如电脑识别连不到手机,请用驱动精灵安装Find5驱动(使用手机必须打开usb调试模式,见下图)(若是驱动精灵都解决不了驱动问题,就需要更换另外一台win7或者xp系统电脑,或者就需要重装电脑系统)备份数据刷机过程就可能会清除手机数据(但不会清除,要在SIM电话卡和自带存储里面的资料)假如手机有重要资料备份,刷机前请使用豌豆荚等电脑端软件,然后进行备份数据资料(刷机后再用软件恢复),连接电脑,拷入固件Find5连接电脑方法(首先用usb数据线,把Find5连接到电脑)。
1.进入手机设置=开发者选项打开=USB调试打勾。
2.下拉通知栏,USB设置为存储装置或媒体模式MTP。

刷机教程(Recovery版)使用条件:不论现在手机,是(新版本或者老版本)任意版本的官方固件,还是第三方rom(非官方固件),或者手机系统升级或者系统降级,都可以按照此方法来刷机刷机步骤:

1.把zip格式官方固件,放到手机自带存储主目录里面。

2.手机完全关机状态下,同时按住音量下+开机键8秒左右(手机会自动进入官方recovery模式)。

3.选择 手动选择安装包,找到zip格式官方固件,刷入即可。

4. 点击确认键(开关机键)进入Recovery升级(刷机)界面。等待刷机成功。

备注:建议在升级之前选择清除数据/恢复出厂设置,清除缓存并确定(俗称双清,开机键是确定,音量键是上下)。经此步骤会清楚手机中的数据,切记备份!

网友:
OPPO手机定位和定价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