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V星780G主板,无法锁定分辨率

楼主(2015-03-05):
有块V星780G主板,无法锁定分辨率,用自带的集成显卡,开机进系统显示 800x600的分辨率,重启多几次幸运的话就会变回正常的分辨率,但一重启又会变会800x600。系统重装 驱动重装都试过,用另外一块好的主板接显示器   显示器没问题。

网友A:
我遇见过显示器问题。你换个显示器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见过显示器问题。你换个显示器看看。

我用另外一块好的主板接显示器 这个显示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另外一块好的主板接显示器 这个显示器正常

VGA线换过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