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装WIN7系统白屏,只装苹果系统OK

楼主(2015-03-05):
a1278装WIN7系统白屏,只装苹果系统OK.开机选择系统点WIN7就死,选苹果系统进去正常。什么鸟情况????

网友A:
你是用虚拟机装的是用BOOTCAMP

网友:
装完整版本

网友B:
装完整版的!!!!!!!!!!!

网友:
原版系统 试试

网友:
双系统有冲突吧

网友:
安装版的。。。。。。。

网友:
估计要WIN7 64位的吧

网友:
换原本光盘试下 此类现象还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我的苹果1278插上U盘开机安装AIT键看不到U盘是怎么回事啊,你是怎么装的呢

网友:
我的是安装不了系统,苹果和win都不行,安装就死机,用其他机器的盘可以进系统

网友:
路过进来学学.....

网友:
楼主进展如何?在OS X安装好后,再用苹果的实用工具中的BOOTCAMP安装WIN7....................

网友C(2015-04-27):
我有一台A1278,不插硬盘线,开机就一直白屏,看不到引导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A1278,不插硬盘线,开机就一直白屏,看不到引导界面

你的应该是显卡或显存出了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2015-07-23):
引用 网友B:
装完整版的!!!!!!!!!!!

大师苹果装的多啊。

网友:
楼主进展如何?..............

网友:
我的也一样(搞那么多苹果从来没碰到过)
就拆下主板装下
不接硬盘一直白屏
接硬盘感觉能进系统
有时会变颜色出线条闪下

网友(2016-12-10):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虚拟机装的是用BOOTCAMP

苹果笔记本还可以使用虚拟机吗

网友:
应该 还是没有装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