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黑屏维修

楼主(2015-03-05):
客户送来说倒进水了就黑屏了。上电看电流都跑过去了 黑屏应该是屏 和 升压板的问题。测升压板保险烧断,连上保险 不接led灯线 测Vled 电压44v正常,接上led线 电压直接对地。看来问题出在led灯条 上 ,拆下灯条 发现进水烧断线了。用刀子刮了下 两边用线连起来 led灯居然还能亮,就是有2个led小灯不亮,但装到屏里就看不出来了 亮度没什么影响。最后发个亮机图。

网友:
楼主运气还可以,收了银子多少

网友:
楼主确实经验丰富,赞个

网友:
LED屏还没有拆过。

网友A:
有两个灯不亮了,剩下的估计寿命也会受点影响吧。

网友:
哦 张知识了 ,我碰到就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纯属运气好

网友:
收到钱钱就好哦

网友:
修过一个升压板故障。拿通用的改的。哎。

网友B:
运气不错LED 只烧掉2个  估计这灯条是2个LED一组的

网友:
LED的比LCD来说应该更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气不错LED 只烧掉2个  估计这灯条是2个LED一组的

13个led一组 ,共6组。屏的灯管参数是  13s6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灯不亮了,剩下的估计寿命也会受点影响吧。

应该影响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