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03g开机电流声磁磁响

楼主(2015-03-05):
一台戴尔p03g冷机开机电流声磁磁响,把硬盘取掉,进coms都响,冷机开机响,

网友:
不影响使用没事。

网友:
看看是不是滤波电容,电感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这个故障最不好修了  不知道哪里响

网友:
应该是电容漏电

网友:
拿波测测哪组电压滤波不良,最好判断了

网友:
查查各供电电感磁芯有没有松动的。

网友:
肯定是某个元件不良 工作不稳定了  既然电流声可以明显听到 不妨裸板开机听一下大概范围  然后进一步排查

网友:
电容漏电 电感啸叫

网友:
具体说不清   好像有一次是换上下管好的

网友:
先拆机看看啊,光拿掉硬盘有什么用。外设都去掉看看先。再研究主板啊。

网友:
会不会负载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