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全板电压随复位一秒跳变一次的故障实例asus p5g41t-m lx3

楼主(2015-03-05):
时间:2015.03.05
地点:工作台
故障:全板所有供电随诊断卡复位灯一秒闪一秒而跳变一次,四位诊断卡显示的- - - - 也跳变,诊断卡上的电压指示灯+3.3V和3.3v aux及复位灯也跟着跳变
对象:ASUS asus p5g41t-m lx3  rev:2.0
使用物料及工具:937焊台、吸锡线、6.3V820uf、NH82801GB(后经证实使用此配件属误判,换下的件放别的板子上一切正常)、BGA(280T)、PT091c诊断卡、775假负载、显示器、洗板水、BGA焊膏

这块板是前两天同行送来的,当时没有说情况放下就走了,今天才修好,一共四天时间。下面说说过程。
拿到手目测一下,这个板是以前修过的,且后来电话问同行是换过桥用了不到一星期,
其它没有发现异常,于是打值正常,没有短路,上电,能触发,没复位,没上CPU当然没有复位,上775假负载,重新上电,发现故障出现了,明明刚才正常的,怎么会这样,于是上真U,发现也是一样的,一时感觉无从下手,还是想还得修吧,在所有电压全跳变的过程中测量内存供电,跳变,桥供电也跳变,CPU供电也跳变,没有波,痛苦,量了所有电压跳变,连电源接口处的电压都跳变,心想是不是外设造成的,有种冲动的感觉,但还是被理智克制住了,对着换过的SB发呆,看不出问题,在这里冲动了一下,想想刚好有新的GB,说干就干,上我的280T,拆桥,清理主板,用吸锡线拖平,上焊膏,一气呵成,上BGA等结果,焊好后等板子凉了,满怀信心的上电,结果傻了,还是一样的故障,对着我的新GB发呆,心里什么味都出来了,这时注意到了GB右边的POQ89和POQ90这个供电是给GB的,再次通电测量这个POQ89的S极,这S极是连接到POQ90的D极的,于是测量发现这里的电压比其它地方跳变的更快更高。它两中间还有个6.3V 820uf的电容,心里想到,是不是上家做桥时没有保护好这个电容而造成这个电容高温损坏或是这里的MOS管损坏???心里一千遍问自己结果有可能这个电容问题或是MOS管问题,先换电容再说,开焊台,拆个旧板上的6.3V20uf的电容,表测试这个电容实际值是840uf,能用,拆下被修的这块板上电容,测量发现已经几乎没有容量了,更换后凉半分钟后上电,发现有复位了(775假负载在板上),直接断电上真U上条子,接显示器,一路高歌亮机。附图

自我点评:如果有波的情况下这板也许不会放几天,更不会去换桥了,说明,以后还得整个波啊!!!哪位推荐下波。

广告时间:自从有了280T修了不少换卡的机器

各位看官:看写的这么详细过程,给加点分吧,这年头就差分了

网友A:
所以干桥要把周围的电容取掉,不要偷懒

网友:
波波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干桥要把周围的电容取掉,不要偷懒

干桥没有把电容取掉的话,会引起电容工作在高温环境引起损坏,电容实际容量值变化也会本身充放电时间和输出电压波形变化。

网友B:
原来重点是桥的附近电子电容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重点是桥的附近电子电容不良了,

嗯,电容不良没有容量的话,本身也会失去充电存储正电荷作用,所以也会造成输出电压产生跳变。

网友:
多谢楼主,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电容高温考过后会失去容量,最好换新。

网友:
这种现象应是ATX电源绿线也反复跳变吧!

网友:
想到了开头却没想到结尾呀

网友:
买个波波吧

网友:
不会用示波器呀

网友:
不错,给分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