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上电电流0.8不显示

楼主(2015-03-05):
示波器
测已过内存。开始换过cpu,内存,刷过几个bios,吹过显卡,打过显卡耦合电容正常,测过显卡小电感电压正常,测显卡上电容未发现短路。求助下面该怎么修,实在不行就换显卡了
cpu
显卡

网友:
你看看USB口什么的有没有坏的。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了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内存都过了,就上个诊断卡看下代码

网友:
估计还是却电压 看看1.2V起来没

网友:
各供电都出来了吗?0.8肯定不过显卡。

网友:
先排查显卡各个电压 时钟 风枪吹吹不行还是取下来看个究竟 重植 二修三修的不排除显存爆珠现象 另外外接看看

网友:
这个位应测硬启动完成否 应该要首先考虑一下北桥

网友:
是AMD还是英特尔的机子呀,这个应该是都没有跑马的机子,供电都正常不,小的转换电压查了吗!

网友:
显卡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AMD还是INTEL,这点很重要。CQ40这款INTEL基本都是BIOS。AMD基本北桥。

网友:
当然AMD的CPU坏的也有一定的比重。

网友:
二级电压都正常,准备换显卡

网友:
amd的u一般是北桥呀

网友:
这个机子 屏线也坏的多

网友:
BIOS 要刷对。

网友:
上个诊断卡看下代码

网友:
是AMD的吗,,,北桥坏得多

网友:
换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