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21不开机

楼主(2015-03-05):
DELL 15-3521集显不开机,待机电流0.001,开机电流上567ma掉电,有时定在556ma报警,测无显卡电压,求方法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A:
刷个BIOS  两个都刷!!!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  两个都刷!!!

要2个都刷吗??

网友:
内存,CPU供电都出来了吗?

网友:
Bois一定要尝试,说不定就能好

网友:
刷个试下看看

网友:
刷bios环桥

网友:
测量一下procpwrgd

网友:
没电压修电路啊,桥的几率大写

网友(2015-04-18):
等待求解............................

网友:
怎样报警啊,有几声

网友:
没看懂呀  说的有点乱

网友:
You can say more than information

网友:
还有电压不出就想显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