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显卡点不亮,求高手帮忙出出主意

楼主(2015-03-05):
主板 K9NU NEO 插7300LE可以正常显示,换用9600GSO就点不亮了,可能是什么原因?
1、电源换过不同功率的,无效
2、BIOS是最新的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9600GSO没用插好或是坏的。

网友:
除9600其它显卡试试。。。。

网友:
多试几块显卡你会发现新的乐趣呀

网友:
主板供电问题

网友:
装配方面的问题!

网友:
要不是6P 12V供电没插,估计显卡坏了,或主板不兼容

网友:
多插几次试试啊

网友:
猛插几次试试,要么显卡是坏的

网友:
这个板子的板桥爱出问题。有可能出现显卡不识别。你要是7300还认。那就不要再弄了。弄不好。7300都用不了了。

网友:
个人看法主板PCIe插槽供电问题,或者PCIe插槽问题

网友:
插pcie的工作条件he信号

网友:
9600插到别的主板上试试

网友:
得先确定是不是9600问题呀

网友:
多换几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