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F152A27T 板号:HK9 REV:D 的两个RTC_RST信号故障~~

楼主(2015-03-05):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的一台保内的索尼15寸本本,故障为待机0.007,触发上电为0.020。不掉线!!!找到图纸检测3 5V的S5电压都有,RSMRST正常,PWRBTN跳变也有。不发出SLP信号~~判断为桥工作不正常。检测桥的RTC电路

RTC_rst 为3V 但Srtc_rst为0.08V 结果R291坏,换之正常!!

存个档,为了方便大家以后遇到!!!没啥技术

沙漠孤烟。。。 + 1 赞一个!

网友:
R291坏?一般应为腐蚀或硬伤损坏。

网友A:
正常情况下 此电阻很不容易坏呀!想不通怎么会坏的

网友B:
srtcrst确实容易忽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 此电阻很不容易坏呀!想不通怎么会坏的

反正就是20K变成无穷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rtcrst确实容易忽略啊

这个信号我第一次见,说实话

网友:
坏很正常啊

网友:
今天就修了一台这种故障

网友:
报价300,客户同意了

网友:
RTC是很常见的故障,桥工作条件未达到

网友:
电流看的很准哈,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