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H61R/MB不触发,已解决

楼主(2015-03-05):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DELL MID61R/MB
故障:不触发
此板没有找到任何图纸以及I/O资料

开机针为这两个脚(红圈圈住了

后来经过跑线发现开机针有跑到这里(红圈圈着呢)

后来发现一点头绪也没有,就来看看论坛,论坛里有和我一样的问题,但也没解决,而且还有一个I/O的图纸,下载下来发现根本就不是
后来我就一手扶头,一手拿着万能表的红笔(我的万能表有3条笔,1条红的,两条黑的,其中一个黑的直接连到电源的外铁皮上了,这
样的话量主板电压只用一根红色的表笔就行了)我拿着表笔来回戳呀,戳也闲戳呀,根本没用的,这时候我就量IO的脚,从第一脚开始量
量到IO的第24脚的时候,有电压了,我手一抖,表笔连到24和25脚了,这时候触发了,而且跑码亮机了,等亮机的时候我发现前边IO前
边好多针脚都有电压了,而且针脚的25脚也有电压,我就纳闷了,我吧电源关了又开机,,这时候还能触发,后来我发现多断电一会儿
再触发就不行了,但是只要强制触发就行,不断电就还能触发,这时候我心想把开关针断了,直接把IO的第24和25脚引到开机针上,这样
子就可以了,准备行动的时候想起来,只要触发后25脚也有电压了,这样第二次开机是不行的,想归想,我试试把,电源插上,短接24和
25脚,开机了,当亮机以后,我又短接24和25脚发现关不了机,这时候我短接一下开关,关机了,我就寻思,能不能把24脚接到开关上
当按下开关时候是短接地的,直接行动,飞线

飞好之后,每次开机关机都正常,我拔下电源等半个小时后,又试试,可以,这才装箱进系统试,声卡网卡USB键盘鼠标都可以用
试机4个多小时没发现什么问题,今天是客户拿走第五天了,应该没什么事情了,这才敢发帖
口才不好,学历尚浅,望各位大师纠正,这问题应该是IO坏了
纯手打,不喜勿喷

网友A:
看老天保不保佑你了,是IO的问题,如若彻底解决问题必须换IO!

网友:
这样可以改 不错

网友:
早晚会返回的,估计时间不会太长。

网友:
这种IO品牌机和INTEL原装板子爱用,没想到还能这样处理

网友B:
记得订个IO回来备用,有备无患。
不过想想一个IO几块钱,运费十几块,二十多块钱成本了,如果报价只有30元,真心不爽!

网友:
总觉得改了寿命也不会长,还是换了IO心里蹋实啊。

网友:
楼主思路挺好的,这样改也挺好的

网友:
哦。原来图在这里,这个IO比较少点。有的还是换个好点

网友:
路过帮忙顶一下

网友C:
这种smsc的io有一个脚检测cpu的,如果这个叫有问题也会不处罚

网友:
楼主功夫深嘛 不错

网友:
你这是治标不治本额。。。。。

网友:
高手,靠运气也能修好

网友:
还是换个IO好  省的返修

网友:
这么改估计不久就会返修的,还是换一个更保险些。

网友:
佩服佩服啊

网友:
估计还是io有问题

网友:
叫客户再换个电源保险些

网友:
这样IO很快报废吧

网友:
我在论坛上下到一个名称为“SCH5514应用”的IO图纸,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个?
我也有块dell的主板不能正常开机,启动后就常亮黄灯。
IO芯片也是SCH5514,但是后面的号码和你的不同。我的是:
SMSC
SCH5514D-NS
D06747-A2C414
8S128103B

看图纸好像不区分SCH5514后面的号码。不知道针脚定义是不是一样的。

我的这个IO芯片的30脚被接地了。能不能麻烦也测一下30脚的对地阻值,和开机后的电压?
谢啦,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订个IO回来备用,有备无患。
不过想想一个IO几块钱,运费十几块,二十多块钱成本了,如果报价只有30元 ...

由不是单单就买个IO,别的东西一起买呀!!

网友:
也能这样改,不错,下次遇到也来试试

网友:
  高手在人间啊

网友:
这线飞得太丑了

网友:
这个IO我备的有,不过说时候用的可真好。

网友:
如若彻底解决问题必须换IO

网友:
看来运气也很重要呀。以后也要注意这样了。

网友:
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加上有图纸真的是秒杀的节奏

网友:
thankx for shar ur experience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smsc的io有一个脚检测cpu的,如果这个叫有问题也会不处罚

哥们错别字好多的啊

网友(2015-04-16):
改线,太厉害了,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老天保不保佑你了,是IO的问题,如若彻底解决问题必须换IO!

你们两个,我是实在看不下去,天天看到互相加分啊,

网友:
最好 看看外围~ 有没  差电的 地方~

网友:
能修好收钱就行

网友:
这个是不是V星代工的板子?

网友:
LZ这手一抖就OK咯,,,我觉得还是找个IO合适吧

网友(2015-05-27):
io 还是换的好

网友:
正好修到这个板子,看来要换IO

网友(2016-03-25):
我感觉还是换了IO比较踏实。。如果能用几个月在坏了。还是不错的 。。嘿嘿。。

网友:
修好就行啊

网友D:
你那是铁丝还是铜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那是铁丝还是铜线

版主也灌水啊,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也灌水啊,汗,

有灌水吗。。。。我看他那飞线问他是不是铁丝还是铜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