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LTM190M2-L31,三星943NWPLUS问题请教

楼主(2015-03-05):
LTM190M2-L31,三星943NWPLUS,驱动板问题,不定时黑屏死机,指示灯不亮,无法开关机,拔电放置一段时间又可以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电源16、5、3.3、1.8V始终正常。
换过电容、变压器,驱动板3.3、1.8外接220UF电容增强滤波无效。驱动芯片补焊过。。。
修过这种故障的师傅指点下
淘宝店家说没有这款机器的板子,说程序不一样,我汗!

网友:
黑屏死机摸摸主芯片,各供电IC有没有过热的!

网友:
不定时死机,最短5-6分钟,最长半个多小时以后才死,应该不是过热吧,明天酒精降温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