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数据恢复的另类想法

楼主(2015-03-05):
硬盘数据恢复的另类想法。
看了很多数据恢复的帖子,不但难度大,而且价格高。
本人想,全新硬盘或移动硬盘价格并不很贵,买一个型号参数完全一样的新硬盘,只拆下磁片,换上待恢复数据硬盘磁片,这样是不是恢复数据就很简单呢?是不是稍微修改一下固件就可以呢?

网友:
呵呵,我只能说你想的太简单了, 不然PC3000  卖那么贵干什么呢

网友:
天真啊 ,怎么可能呢。如果有这个技术 ,价格就不会这么高了。

网友:
楼主继续保持这份天真,你会活的很开心,我顶你。

网友:
硬盘数据恢复应是把待恢复数据硬盘磁片上的损坏或丢失的文件复原过程,你把待恢复数据硬盘磁片安装到新盘体上还是无法直接读取数据的。

网友:
呵呵,想法天真,如同18世纪有人想飞上天。可楼上几位也没说出道理呀

网友A:
原来的硬盘是坏的才读不出,而且原因不明,因素太多,可能磁头,可能固件,可能芯片,可能电路板等等,现在,一切都是好的,只有磁片问题,如果能修改磁片上一些数据,使它适应新环境,是不是就可以呢?

网友:
江山有待天才出,呵呵,我新手肯定做不到

网友:
楼主,等亲开发。

网友A:
楼上说得对,不过外行或许给点新思维,老从业者会不会太拘泥呢?
盘片对齐的问题,可以采用盘片不拆连轴一起过渡到新盘来解决,如何?
此思路主要解决降低成本,PC3000等一些高级设备不再用。
我确实外行,不过一直在想,所有硬件完全一样,为什么要用软件把每一个盘区分开呢?无非是厂家为了防止假冒,给每一张盘都编上号,便于区别。但对于用户就没什么用,能否有一种办法把磁盘上的信息写成通用的,这样换板子也不用换ROM或者ROM也写成通用的,这样通用对通用,也就不需要匹配了。
呵呵,以上都是外行幻想,需要顶级高手去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硬盘是坏的才读不出,而且原因不明,因素太多,可能磁头,可能固件,可能芯片,可能电路板等等,现在 ...

其实想法没错,只是考虑到了一部分的故障,也就是说,盘片之外的故障,楼主已经想到了,但是,如果,盘片本身出现了异常呢?
楼上的朋友也不能太打击楼主了,个人觉得,有想法就是好的,万一想法成功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对,不过外行或许给点新思维,老从业者会不会太拘泥呢?
盘片对齐的问题,可以采用盘片不拆连轴 ...

这个跟人的血型有点像,为什么要有O A B 等血型呢,不能统一吗?
硬盘生产的时候,每个盘片都不完全一样,有些盘片很完美,没什么瑕疵,有些盘片有些瑕疵,但是,又不能随便就丢弃了,毕竟要成本呀,所以,就要修改一些东西,回避这些瑕疵,让盘片依然能够使用。

网友:
大神的总结入木三分啊,膜拜ING,

网友:
等N年后,就剩一个硬盘品牌的时候也许会好修些

网友:
同型号同参数的硬盘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 把硬盘拆开后 直接 放 在光驱里读 就可以了 ,哈哈哈

人才 你是怎么想到的啊

网友:
楼猪想法很好,我支持你

网友(2015-04-19):
不要 玩了,机械硬盘没有什么市场了,以后都搞固态 SSD。

网友:
很傻,很天真,真正的硬盘核心技术是硬盘操作系统,也就是固件,没有软件,硬盘硬件就是废品,你的理解尤其不对,

网友(2015-05-24):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 把硬盘拆开后 直接 放 在光驱里读 就可以了 ,哈哈哈

小心你被和谐啦

网友:
实现的可能性比较小啊

网友:
,好想法,初生牛犊不怕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