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27显示器通电黑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5-03-05):
拆机后,观察高压部分,供电18.5v,开启2.2v,亮度调节2.12v,升压部分没有升压。判断升压部分故障,直接更换升压板。依然不亮。仔细检查后发现,原来LED背光的借口被扯了下来。向客户报价160,客户答应维修。拆屏,加焊接口,再次装机测试。正常显示。这已经是第二次遇到LED背光接被扯下来了,上回是三星27显示器。可能屏幕太大,移动变形导致高压线把接口拽掉了把,也许是大屏led通病。

网友:
仔细观察在维修中也是相当重要的。

网友:
细心也是你挣钱的资本

网友:
接口非人为被扯下来,还是首次听说,楼主好细心。

网友:
仔细观察在维修中也是相当重要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台,接口松的,有些灯亮有些灯不亮,这边只能收几十块大洋,160直接抱走了

网友:
这种故障就不要发帖了吧,应该让好帖浮出水面

网友:
楼主细心,支持,顶一个

网友A:
楼主就是灯接口问题吗?高压板没有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就是灯接口问题吗?高压板没有坏?

很好啊,高压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在没有接入LED灯条时,没有升压输出。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啊,高压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在没有接入LED灯条时,没有升压输出。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还有空载保护?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19寸led,焊接就好了

网友:
160元,楼主威武,

网友:
楼主 很细心  是  显示器型变    把他给扯下了 的  ??

网友:
我也修过,不过是被雷劈的,加电源模块

网友:
会是假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