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3D47A4000IC电视

楼主(2015-03-05):
长虹3D47A4000IC电视,开机后,屏幕不亮,背光有,按什么都没有显示。求解,谢谢。
屏幕

网友:
背光有,但不亮,说明没来视频处理信号,重点查数据传输和视频处理系统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背光无的情况多,而出现你这种故障现象较少。
希望修好后,与我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