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送礼了,不是精品我不发,你值得一看!断线引起的保护

楼主(2015-03-05):
机型:华硕F8S
版号:A8E/A8S     图纸和点位
故障:同行拿过来,二修机器!原始故障触发0.10掉电,保护,不能触发!同行换了待机芯片,发现一样故障,又把芯片换回去  到我手里是+5VO(华硕的5V电感电压是这样命名的)短路,阻值15,节点断开,电容翘起!
维修结果:换待机芯片,发现所有的故障是+5VO为后继芯片供电,断线引起
详细维修过程:这个过程是相当漫长,请慢慢看完,下面图文并茂,老手可以飘过,方便刚刚学习维修的!可以参考一下!!你一定有收获,板子是同行拿过来的,说是没有时间查,这个不谈,说是最初的故障,机器没有拆过,修过,就是触发到0.10掉电,保护不能再次触发,重新插电,又是触发掉电保护!换了个待机芯片,发现故障一样,又换回原来的芯片,然后就+5V0电感短路了,这里要说的,如果触发到0.10,掉电,我感觉和待机是没有关系的,是后继的问题,一般是转换电压!板子给我的时候,已经是+5VO电容去掉,下管去掉了,节点也是断开的!我测量阻值15肯定短路!
第一回合:烧鸡,不动一分钟,待机芯片发烫,证据如图,+5VO,换了就阻值正常了

第二回合:焊接完毕,上电,自动上电,到0.10,马上掉电0.02,待机消失,不能触发,开关有电压和跳变,不触发,拔掉,重新上电,还是一样,就是差不多回到原来的故障!

    我的思路,后继短路造成的保护!有图纸和点位,很方便查找,当断开JP8103时,待机正常,这个可以说明,最初也是和待机没有关系,上家白白牺牲一个芯片!
断开JP8103,既然正常,那么就是+3VSUS,后继短路了,这是我们正常的维修思路吧,那么我就围绕+3VSUS ,拼命的查,所有和他有关的电容,芯片,插一遍,没有结果!断开这个是不可能触发的上电的,因为这个是南桥的待机电压,除了南桥的,其他都断开,网卡啊,等等,没有结果!如图

第三回合:既然掉电保护,那么怎么才能不让他掉电呢,这样可以测量啊,华硕有个叫

         FORCE_OFF#,直接去掉二极管,D8103,上电0.10不掉电了,摸一下各个芯片,没有发热发烫的,一切正常,但是各个电感电压,没有任何电压!很奇怪!查开启信号SUSB_EC1#  SUSB#_PWR  SUSC#_PWR 等等都是正常的,如下图,还是找不到原因

第四回合:既然开启都是正常,难道后继有短路,修到这里,我还是想到短路,把所有电感后面的节点都断开
断开节点,还是上电0.10,很明显是电感的电压都没有出来,后继也没有短路,那么先从1.8V内存供电开始,查,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开启正常,芯片是MAX8632,U8300,供电脚22脚,+5VO,   D8302,的正极,其实我根本不想查这个供电,感觉+5VO,就是电感电压,是正常,但是还是去测量一下,发现,电压才1.5V ,这是才惊喜,天啊,不会是断线了吧,马上查点位,真的断线了,不通,马上飞线,维修到此结束,一切正常啦!

结束语:写个了两个多小时,已经快12点啦!发帖不容易,先感谢大家观看,感觉有点用处,就给小弟加分!,写出来,就是感觉这个故障,确实很难想到是断线引起的,可能我经验不够,理论上是断线是可以再次触发,不可能保护吧,但是这里提醒我们,芯片不出电压,也会保护,至少在这个机器上面是的!下面来几张亮机器的图纸

补充内容 (2015-3-9 19:31):
应兄弟们要求,图纸点位上传到30楼!

网友:
楼主的资料真给力,这维修经验不是一般的

网友:
哦,原来是断线惹的货

网友:
LZ很心细啊……技术不错

网友:
你是高手,向你学习。

网友A:
这样的掉电,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下次就不用断开3VSUS了
既然是上电保护可以把南桥的32.768K晶振短接两脚即可。阻止其上电
你应该懂了。

网友B:
哥们能传个点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掉电,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下次就不用断开3VSUS了
既然是上电保护可以把南桥的32.768K晶振短接两脚即可 ...

谢谢老师,下次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能传个点位吗

这个论坛很多啊,给个QQ,发邮箱给你

网友:
FORCE_OFF#这个是什么信号啊?所有的ASUS板子都有这个信号吗?或都说大凡ASUS机种,开机掉电故障,是不是都与他有关呢?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BIOS的CS脚断线,然后上电掉电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图纸有么有、可以上下没

网友:
修的真是不错啊

网友:
月饼老师点拨的是经典呀  下次遇见了也要试一下这个方法

网友:
厉害啊  多发发给我们小白

网友:
月饼老师都亲自指点了,楼主技术节节高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没想到断线也会引起保护,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  ,,  高手了。。。   我们这些小菜碰到3V 短,, 关系南桥开机。  肯定想不到FORCE_OFF#, ...

可以把时序阻止在上电之前,。。。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还这么麦力气修,楼主的精神可嘉啊!

网友:
真的是非精品   你不发!! 看的太精彩了

网友:
确实值得一看,

网友:
保护的机器比较难修

网友:
功底扎实,写得十分翔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掉电,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下次就不用断开3VSUS了
既然是上电保护可以把南桥的32.768K晶振短接两脚即可 ...

老师就是厉害

网友:
不错不错 学到了 月饼老师一点就是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