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过双wan路由的高手解答

楼主(2015-03-05):
本人家里蹭网因为 破得多个无线网 所以想玩叠加 现在上网的方式是无路由在阳台桥接信号接网线到电脑上网的 软叠加效果很不好 想试试看双wan路由 不知道有无高手试过这类叠加法 效果如何

网友:
内部有叠加的 你找找
我用的是软路由 双拨号的

网友:
双WAN口,可以接两根进线,所有你得先用两桥接路由把两个无线信号转成有线信号,再分别接到WAN1 和WAN2,两个WAN口的连接模式都改为自动获取就行了

网友:
建议购买磊科q3路由,后刷236固件或海蜘蛛路由,改成双wan路由,这样比较便宜,你要是玩过tt番茄系统的路由也可以考虑 买个。

你要是win7系统建议软路由,win7的负载做的不错,完全可以满足你的双线需求。

网友:
现在多WAN口的路由器也不贵啊,你搞个3WAN,4WAN的一起用不是更爽吗。不过便宜的路由器是不是真正的叠加就不知道了,就算是假叠加,3WAN下来也是很爽的。

网友:
双WAN口是和你说的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软路由不好用,你以为硬路由就“硬”得很啊

网友:
接上了好象也不是太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