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清华同方 TFT1780PS 显示暗 求助

楼主(2015-03-06):
画面显示正常 就不比亮度有点暗(已经调到最高 ,刷过程序,换通用驱动板正常)
求助

网友A:
那可能是灯管老化了啊
fmhzcj
换通用板正常呀,可能是MCU坏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灯管老化了啊
换通用板正常呀,可能是MCU坏了。

网友:
排除灯管就是mcu 换个

网友:
楼上说的对,排除了硬件问题 ,刷个MCU吧。

网友:
查开关信号 几v

网友:
就是MCU的问题

网友:
既然換驅動板正常的話,那你測量一下控制電壓,對比一下!

网友:
直接飞线3.3V过去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直接加下电压看看正常不

网友:
测亮度调节电压

网友:
把adj断开。也就是亮度最高,试试。

网友:
亮度控制 灯管 一般就这 也有程序出问题变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