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肖特基快恢复二极管代换原则mbr5200

楼主(2015-03-06):
mbr5200的意思200v,5A.代换时只需找5200的就行比如sB
5200等,不然万一选择电流小的,二极管发烫一会就烧,有的一两天才烧

网友A:
代换原则,降额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换原则,降额使用。

什么是降额使用啊?

网友:
就是比原来的元件参数更高的。

网友:
原来的元件参数更高的原来的元件参数更高的

网友:
一般是一对  坏一个 两个一起换安全点

网友:
一般代换找参数相似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上的一些大师

网友:
200V   5A

网友:
换这类原件都一样,偏大点没关系,但是小了就回有文题了

网友:
以大代小……。

网友:
厉害啊,看你的帖子我学了很多东西。

网友:
这些都差不多的,不能用小于原来的值变可以

网友:
5200估计是工厂里生产一批性能不稳的板子,容易出问题,还是通病

网友:
我一般就是   随便换一个上   可以用就行  在怎么都会很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