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死LOGO新发现

楼主(2015-03-06):
今天接到一台G460的电脑,现象是死在联想LOGO上,大小写能用,估计是硬盘问题,把硬盘拆掉,果然好了,能进PE了,不死机了。换了一个新硬盘还是同样问题,后来来回调换还是一样,就开始怀疑是主板南桥坏了,拆机测量了下数据线的四个电容正常,于是想开机测试电压波形,开机后怪了机器正常了。。。。。。后来发现是内存的问题,在拆开测试时,客户的的内存只插了一条,后来发现另外一条插上去就有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都是自己加的。

网友:
吃票子的问题

网友:
昨天我修一台是电池影响的!

网友:
这不算是什么新发现吧

网友:
我修过内存问题引起键盘失效的

网友:
内存脏了吧

网友:
这情况到少见

网友:
这种问题简单 也算是经验让人少走弯路

网友:
这情况内存问题的碰到过。。。

网友:
卡LOGO首先就是判断外在的配件。

网友:
以前遇到过联想的机器USB插坏也会卡logo

网友:
内存不兼容

网友:
卡LOGO的问题还是多多的啊!!!基本上都围绕桥这一块在修!!!  没想到内存也会。。

网友:
这种问题,不过我的确是第一次 听说,但是我曾经遇到过内存导致键盘不能用的

网友:
碰到过硬盘问题的,内存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