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手里有台 华硕A40J 不触发

楼主(2015-03-06):
     原来的故障是自动加电到0.6A 就掉电 一直重复加电到0.6  小弟就把BIOS刷了  刷完后待机正常了 就是不触发   那位师傅给支个招 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啊

网友:
补充下    现在3  5   V 都正常 开关按键上的3.3V也正常  就是触发不了

网友:
BIOS 不对吧。。

网友:
现在 BIOS 1脚用示波器量没反应 2脚有3V  5脚没反应 6脚正常起振 有波形

网友:
换个BIOS继续刷。。。

网友:
BIOS不对吧   多刷几个试下

网友:
那位打个在给个BIOS嗄

网友:
A40J和K42一样 电阻和开关附近的三极管是通病 bios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
BIOS  刷错了

网友:
刷回原来 BIOS  修电压  缺电压

网友:
BIOS不对  掉电重启是缺电压 好好查查供电

网友:
手上一台同样的问题。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