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M9000Z板号QU8-rev.G 时序

楼主(2015-03-06):
此机不加电,但是CMOS电池放电后能开机,把CMOS电池装上然后断电源后在插电源  就又不加电了

电路图中有时序  但是实际测量发现待机S5_PWRON,+P5V_S5/+P3V3_S5,PCH_REMRST_N这几个信号就有发出
看图中应该是按开关PWRBTSW#后才发出    不知道正常的机器是怎样的  求正常机器S5_PWRON实际测量是待机发出
还是开机后发出

EC程序刷过,EC换过,南桥换过

网友A:
那不好弄了   这机器可能是开机键坏了  你换了这么多东西  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不好弄了   这机器可能是开机键坏了  你换了这么多东西  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了

现在还是来时候的现象 放电能亮。

没用开机键   裸板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是来时候的现象 放电能亮。

没用开机键   裸板也是一样

不开机的时候你换开机片开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