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3-06):
一个长城电源,型号为:ATX-200SD,拆机外观检察保险良好,目视无明显损坏的元件,检测保险好、三开关管好,输出部分电容与二极管等完好,通电测STB 5V正常,PS-ON3.61V,短接绿黑线电源不能启动!风扇无动静,电源为7500B和LM339构成!再测试KA7500B待机状态下各脚电压为:1、0,2、4.73,3、0.05,4、3.89,5、1.55,6、3.47,7、0,8、1.84,9、0,10、0,11、2.01,12、8.64,13、4.86,14、4.86,15、4.86,16、0.17,短接绿黑线后的电压为:1、0,2、4.73,3、0.05,4、0,5、1.57,6、3.45,7、0,8、1.28,9、0,10、0,11、1.37,12、8.65,13-15都是4.86,16、0.47。LM339待机为1、0.05,2、0.08,3、4.87,4、1.32,5、0.01,6、1.32,7、0,8、1.24,9、0.05,10、1.32,11、0.01,12、0,13、0,14、0,LM339的电压短接绿黑线后没有变化,现求维修思路,新人,说明最好详细点,谢谢!
分享到:新浪微博微信百度贴吧人人网一键分享复制网址

网友: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大师出来,这个电源经测量494感觉各电压都正常,但就是不能启动!理不出思路了!

网友:
你标的KA7500电压太乱了,不用这样的,只写关键的脚的电压,如494货7500的供电,启动,输出推动脚的就可以了。这样别人也看得明白,助于分析。

网友:
真是赞同某人说的,会维修的不会出来说话,出来说的都不是很会的!

网友:
电压全部标出来不是更好的进行分析了吗

网友:
此电源待机的5V正常吗?

网友:
花花的数字,眼睛都看花了。

网友:
再次拆下两个开关管,再测试发现有一个开关管阻值异常!换了,再短接绿黑线,启动正常了,嘿嘿!测试各路电压正常!问题解决!

网友:
换一个  吧 亲    你这看起来   好难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