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惠普显示器2211F,换电源板黑屏

楼主(2015-03-06):
遇到一个惠普的显示器,2211F,拆机一看电源小板烧毁严重,直接没修,定了个电源板。
电源板到了换上后开机指示灯亮了,但是屏没有反应,按键板的指示灯也亮但是按键不起作用,驱动板电压都正常呀,也没有明显的坏件。
类似的问题哪个师傅遇到过呢?
给指导指导。

网友:
再驱动板试试看

网友:
测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多半把驱动板也给烧了

网友:
电源板不会无辜烧毁,查一下后级电路, 查查屏供电  芯片供电, 还有led供电, 以及LED开启引脚

网友:
开启信号正常不,或者板子的灯管接口不接灯管,用点灯管的把灯管点亮,电源线,信号线插上,看有没有画面,有的话就是买的电源板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
因为你不把灯管点亮,你看不到画面就不知道驱动板是否正常,

网友:
驱动板试了吗

网友:
按键上有没有电压,按的时候 电压要跳变不

网友:
驱动版也有问题啊。。。!

网友:
先写程序!然后换两个前级的供①、电场效应管②、然后换屏供电③,不行就不好修!

网友:
顶下顶下顶下顶下顶下顶下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  先刷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