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G41D3主板U口P口都无法使用了怎样修?

楼主(2015-03-06):
MS-G41D3主板U口P口都无法使用了怎样修?是一开机就无反应的,刷BIOS也不行,U口有5V电压
刷BIOS

网友:
测下数据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查下P口的数据线是不是跑南桥去了,如果是基本上是南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