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上有个屏一插就出问题,屏电路上能维修吗。

楼主(2015-03-06):
手头上有个 17寸 屏 , 拔掉屏线不接屏,一切正常,指示灯也正常 ,;

一插上屏线就出问题,暗屏,指示灯轮流闪,橙、蓝两色轮流切换!!
      屏电路上能维修吗。这样是不是有那个零件坏了或是短路啊。。。???!!

网友:
这中问题可以修

网友:
屏线接口附近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逻辑板有问题吧。

网友A:
屏电容 主控芯片 升压电路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电容 主控芯片 升压电路都有可能

  ,  那该从何入手???,    从简单开始.........

网友A:
先测板子哪里短路了 在缩小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板子哪里短路了 在缩小范围

根据供电线走吗。。
    那么多小零件,不是一个一个量把,, ,,,
      那个区域部分呢????

网友:
带不起负载吧.,有个小电容换下试试

网友:
       。   修不出一直留在手上~~~~~~~~~

网友:
多谢大神指点!!!!!

网友:
烧鸡下,看看哪个芯片短路,换i啊

网友:
应该是接口有金属片短路了

网友(2015-04-05):
5v烧一下,看看哪里烫了,换下那个烫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