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又一19寸宽屏问题,希望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否能能修得好。

楼主(2015-03-06):
      如图片,真城希望高手指点,,小弟十分感激。。

网友A:
你这个是有线条吧  拿去压屏幕呀。。。

网友B:
小心点,逻辑板上的屏线出问题啦

网友C:
要用压屏机压屏。

网友D:
看下屏幕侧面有没有绑定IC 看发烫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下屏幕侧面有没有绑定IC 看发烫不

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用压屏机压屏。

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有线条吧  拿去压屏幕呀。。。

我知道有线,不过问题是上面那一份没有充分显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心点,逻辑板上的屏线出问题啦

谢谢,,,,,,,,,,,,

网友:
压下屏可能成本太高

网友:
群创老屏.通病.COG坏..想彻底根除症状必须要用到专业设备..建议放弃吧.....

网友:
听他们的吧。放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