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80 独显 进水 不显!

楼主(2015-03-06):
机器:联想G480
板号: LA_7981P 图纸论坛有就不传了。
故障描述:进水。待机3 5V 正常。能触发。 上到0.9A 左右。因为发热所有电流一直会上升。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没过内存。不跑码! 开始测电压发现 U3  1.5V 正常  但是开机后 1.5V_cpu_vddq 没有。只有0.4V 。。

0.4V 要么MOS管没有导通要么后极拉低。查了一下。这个信号还连着  U1

断开 R30  U1的第4脚输出正常。看来不是U1 的问题。

返回到U3 查G极供电。测到 +VSB 没有供电。 飞线解决。。

附亮机图。 。。。大神们 送点分分吧。。这才是发贴的动力啊!~

沙漠孤烟。。。 + 1 赞一个!

网友:
楼主讲解思路清晰,谢谢楼主

网友: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图文并茂,思路清晰。

网友:
维修的不错,好样的

网友:
一针见血,强

网友:
电路知识厉害喔。 呵呵。

网友:
这也可以牛

网友:
输出电压没对  就查控制   控制对了才查后级

网友:
虽然也很快找到了问题但是让我会先打下阻值看看有没有是不是后记拉低 !然后测导通条件!

网友:
越来月怀疑  这个电压是个通病

网友:
运气真好,坏的不是很多,一下子就搞好了,主要还是思路清晰,理论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