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N53S 能开机,不认独立显卡~~~~~~

楼主(2015-03-06):
华硕 N53S 能开机,不认独立显卡~~~~~~ 经检测没有独显供电,NCP3218供电芯片及周边电容场管和显卡已换还是不认独显,图纸也找不到,没有思路了?

网友:
没有独显供电就先把电修出来啊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B:
开启信号查了吗   另外你发错版块儿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启信号查了吗   另外你发错版块儿啦

没有图纸,跑半天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看。

已经刷了,还是不认

网友C:
现在测得EN和PWRGD没有,跑了半天没找到头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测得EN和PWRGD没有,跑了半天没找到头绪,

EN没有就看看其他的几个供电是否正常。总线供电、桥供电、内存供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