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HP L1506S 屏花,要慢慢亮起来很久才好用

楼主(2015-03-06):
求助HP L1506S 屏花,要慢慢亮起来很久才好用 ,只上屏顶上一公分区域能正常显示

网友:
灯管老化?

网友:
换屏线看下可能屏线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
换个驱动板看看

网友:
直接扔了。屏坏。

网友:
屏线看看是不是氧化了

网友:
查一下各供电是否平稳!屏线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
看样子像屏坏掉了。

网友:
满屏红色灯管老化可能性最大!成本不高换下试试。

网友:
缺少屏参电压导致的

网友:
这个情况   要开机测量了后才知道啊!

网友:
灯管老化了把

网友:
等待楼主解决方案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A:
应该是灯管问题,屏幕发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灯管问题,屏幕发红

灯管坏的话 信息也会出来的

网友:
5楼说得对,屏逻辑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