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0 版号 LLW-1 10282-3 蓝屏求助

楼主(2015-03-06):
显卡驱动不装的话不会蓝屏,一装显卡驱动就蓝屏!显存、显卡都重植了,硬盘内存CPU 都换过试了,现象一样,求各位大仙支招啊!!

网友A:
116 是显卡驱动  上官网 下载驱动 试一试 不行只有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6 是显卡驱动  上官网 下载驱动 试一试 不行只有显卡的问题了

就是下的官网的驱动啊!不是驱动精灵打的驱动!就是蓝屏!

网友:
换个显卡啊

网友:
这显卡还真贵!!

网友:
去掉独立显卡供电

网友:
想办法改成集成 的吧

网友:
显卡重植?不知要换掉才可以么、一般打驱动蓝屏的都是直接换新的

网友:
要么驱动要么显卡。。。。。

网友B:
禁用独显,貌似装xp就只能用集成可以试试

网友C:
刷个BIOS试试,不行就换显卡咯

网友:
换一个显卡吧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驱动是官网下的啊!!

网友:
准备这么干!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个BIOS试试,不行就换显卡咯

刷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禁用独显,貌似装xp就只能用集成可以试试

客户不可能同意这样的!

网友:
把集显禁用了用独显就不会蓝屏了

网友:
把显卡换掉,要是显卡芯片坏了重植是没用的

网友:
进BIOS  把独显 禁用  试一试 看 正常不

网友:
换显卡 风险 太大了 要不就想办法 改集显 不行叫客户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