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tudio 1747加电不显。la-5153P主板,触发,无显示。

楼主(2015-03-06):
        写个帖子与菜鸟分享。啰嗦,只是想把维修思路尽量说清楚一点。另外写帖子也想积点下载分,老鸟、菜鸟们,觉得有价值,不要吝啬加分,又不减你的分。
笔记本型号:Dell Studio 1747,板载独显。
主板型号:Compal la-5153P。
故障现象:  待机电流2-13mA循环跳变。可触发,工作电流到0.4xA不变。无显示。
        找不到主板图纸。 la-5155P`相似度很高,可用。
        主板能触发,说明待机之前的电路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待机电流不停跳变,不知原因。
        断开+3VALW输出PJP9和PJP12,待机电流稳定在2mA,看来3V输出回路有问题。
        先不管待机问题,主板能触发,且工作电流到0.4A左右就不动了,好像CPU没工作。但测量CPU供电,有0.6xV左右,略低,应该也算正常。直接想法CPU供电不足。于是不动脑筋,直接加焊CPU供电芯片。结果,故障依旧。
       全面测量主板供电,发现PL14电压只有0.6xV,低于正常值1.8V。如图P1。

      这个电压是由PU18(TPS51117)产生+1.8VSP的电路。测TPS51117工作条件,PU18各脚电压:Pin4为5.3V、Pin10为5V左右;Pin1为3.x:。感觉工作条件都满足,但Pin13无输出。断开输出PJP28,输出变为0V,不是后级问题。换了一个TPS51117,故障依旧;换掉上下管PQ48、PQ49,故障依旧。没了思路。
这个主板的+1.05VSP也是由TPS51117(PU6)提供,于是进行对比测量。电压值都差不多,但PU6输出1.1V左右,PU18就没有输出。仔细对比,PU6的Pin10为5.20V,而PU18的Pin10只有5V左右,略低。查看图纸发现它们都是由+5VS通过一个0欧电阻提供,电压值应该一样。于是就找电阻PR215。悲催的主板,小的电阻、电容都不标注,还得跑线路。最后在换上下管时烤坏的塑料贴纸下找到了PR215,如图P2。一量,竟然大于1M。找个0欧电阻换上,通电、开机,1.8V输出正常了。

        全面恢复断点,通电,待机电流还是不稳。开机,工作电流还是0.4xA,正失望时,电流突然跳到1.4-1.7A跳变。断电,接上外接显示器,开机,亮了,高兴中。关机,把散热器、风扇装好,再开机,工作电流在1.4-1.7A跳变,却不显示了。
多次开关机发现工作电流能冲到2.0A左右能亮机,而工作电流停在1.2A就不显示。由于待机时,待机电流还是2-13mA跳变,还是待机问题?

 会员13426632元2022-10-7 12:13
 会员13426632元2022-10-7 11:39

网友:
        新的故障是:触发后,工作电流为0.4A左右,几秒钟后电流变为1.4-1.7A跳变。多数是:最后电流掉到1.2A,无显示。
        测量各信号,除PLT_RST#,其他信号都有。但是PM_SLP_S5#信号会延时几秒产生。而正是PM_SLP_S5#信号为低时,工作电流为0.4xA;PM_SLP_S5#信号变为高后,工作电流就到了1.4A。难道是桥PM55有问题?上测试卡测试显示56。56 的解释是:成功地停用A-20的地址线;即将检查BIOS ROM数据区。 键盘测试结束。无法判断问题。深圳奇冠的网站上指出代码56是桥虚焊。
        由于没有BGA设备,最怕桥的问题。加焊定死活。加焊冷却后,加电,待机还是不稳。触发后,工作电流到55mA就不动了。看来这一单要泡汤了。
        既然加焊桥后问题变大,再试一次,这一次往死里整。这个无铅板子真的比较难焊,连焊小元件都不容易。于是加温、加风量、加时间。冷却后加电,待机依旧不稳。按下开关,工作电流瞬间变为1.4A左右,跳变后直上2.0A。接上显示器果然亮了。
        到此维修成功。

网友:
        后来测试发现待机不稳是因为有线网卡+LAN_IO信号有电压波动。
        如图P3:EC发出的EN_WOL#信号是一个长间歇脉冲,+3VALW通过Q3在L10输出的+LAN_IO是一个方波。将“接地点”接地,待机电流稳定在2-3mA。

    不知道正常的EN_WOL#信号是怎样?有问题也只会影响网卡吧?
    不追究了,准备交货。

网友:
        手贱呀!对加焊修好的主板,总想把风扇的电路改一下,让它常转。
        很多笔记本,主板已经烫手,风扇却还是温柔的运转,或不转。有时在BIOS中也没有设置风扇总是运转这一项。这台笔记本就是。主板很热了,风扇才开始转,而且转的很慢。图纸中找到风扇控制电路如图P1:风扇供电电压+FAN1_PWOER由芯片U7RT9027B)的Pin3VO)提供。测量风扇供电电压:2.6VU7_Pin4VSET)的电压为1.6V
        查RT9027B的资料,Pin3VO)的电压值由Pin4VSET)决定。具体是:VSET大于1V才有VO输出,而且VO=1.6倍的VSET。于是决定将+3VS电压,通过10K22K电阻分压得到2V左右提供给VSET,可以得到恒定的3.2V风扇电压。让风扇常转。
        料板上找到相应电阻搭好电路,开机测试,结果风扇还是不转。测量VSET不到0.8V。奇怪了,下电阻大于上电阻,分压至少要大于1.6V呀。断电测中点对地电阻,3.2K。见鬼,然道电阻用错了。拆下电阻测量,22K,没错。再量Pin4对地电阻:3.3K。原来芯片内阻也参与了分压。既然芯片内部有对地电阻,就不用下电阻了,直接用一个2.2K的电阻接通+3VSPin4。如图P2
通电,开机,风扇转了。测得VSET=2VVO=3.2V,完美。改电路成功。
只是不知道当主板太热时,VO会不会高过3,2V

网友:
那个电阻为什么会变成1M的,难道之前修过嘛

网友:
修成这样 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A:
这个第10脚有什么作用啊,又不是BST脚,又不是相位脚,又不是反馈,不知道有什么用哦

网友:
这温控改的不错 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第10脚有什么作用啊,又不是BST脚,又不是相位脚,又不是反馈,不知道有什么用哦

这个第10脚为BST脚供电。

网友:
这温控这样改稳定不

网友:
楼主节日送福利,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第10脚有什么作用啊,又不是BST脚,又不是相位脚,又不是反馈,不知道有什么用哦

这个第10脚应为芯片的供电脚!通过0欧电阻接5V,4.7UF电容滤波,不是供电脚还能是什么?

网友:
看完楼主贴子,感觉楼主基础扎实,理论分析与温控改线路都很到位!

网友:
技术功底深厚

网友:
厉害啊  多发发给我们小白

网友:
楼主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这点真的很佩服 技术也好牛逼。赞一个

网友:
有点乱,为什么待机一直不稳

网友:
这温控改的不错

网友:
技术不错 赞一个!

网友:
改风扇 我直接引个5V 加个20的电阻

网友:
待机为什么不稳跳

网友:
会改电路的,基础不会错。顶

网友:
看了一次 还是觉得好

网友B:
PR215变成1M后,PU18的10pin应该是0v,咋么还有5v啊

网友:
修好没最后?

网友:
好多问题呀这机器,难为楼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215变成1M后,PU18的10pin应该是0v,咋么还有5v啊

有时有电压,无电流。

网友C:
维修很累 ,修多了 会变得脾气暴躁 易怒 ,建议每周休息 2天 ,修几次 搞不好的就换板子 否则容易崩溃的,好好休息一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很累 ,修多了 会变得脾气暴躁 易怒 ,建议每周休息 2天 ,修几次 搞不好的就换板子 否则容易 ...

维修就像玩寻宝的过关游戏。找故障点,有时就一关,有时有N关。帖子写得好像很顺利,其实费了多少周折只有自己知道。过关成功总是让人高兴的。
有时心情真是受影响。有机器修不好时,干什么事都不爽。
真要学会控制情绪。也要学会放弃。

网友:
看不太懂啊,呵呵,也许俺太菜了,

网友:
很好值得借鉴

网友:
技术很好,思路清晰

网友:
专业知识很扎实。

网友:
第10脚为BST脚供电

网友:
非常经典,学无止境哇,,希望大家都发点此类帖子

网友:
好贴,修得不容易呀

网友:
楼主 基本功扎实啊

网友:
温控电路出问题的还挺多。

网友:
你的万用表是不是打电压不是很精准,正常的5V 就应该是5V 你的正常5V打到了5.2 不正常的打到了5V , 如果是精准万用表打到的应该是5V 4.8V 这样就好判断了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网友:
这才是芯片级维修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2750-1-1.html

网友:
技术功底扎实。

网友:
楼主 基础扎实 确实分析的到位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楼主好有耐力 功力很深啊

网友D:
楼主装备不咋地,理论挺牛B。
zgyhds
信了你的邪,这你也能看出来。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装备不咋地,理论挺牛B。
信了你的邪,这你也能看出来。

网友:
好复杂 改天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