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双路数显稳压电源

楼主(2015-03-06):
  用电源适配器改了个双路稳压电源,0-24v  0-6a可调加一路5v 3a固定输出。一般应用还行

网友A:
不错呀,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呀,多少钱买的?

200大洋以内,x宝买的配件装的

网友:
求资料 我也想弄一个

网友:
给个链接吧!

网友B:
建议将调节钮和接线柱放到与显示屏同侧

网友:
水水更健康!!!嘻嘻!!!

电脑专家BGA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很精致的样子!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将调节钮和接线柱放到与显示屏同侧

不错,应该吧电位器放到和表头一侧

网友:
做的不错, 很精致

网友:
有了单路就想双路方便些,有双路不如加上白光,加上白光又想加上热风枪

网友:
给个配件的链接吧,我在X宝上没搜到,在拍张内部的照片吧

网友:
给个连接把...淘宝东西太多不好找啊....谢谢

网友:
楼主,给个连接吧。谢谢

网友:
把电路共享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这个不错啊,经济实惠啊,求电路图个配件大全,最好能给出配件出自那家店铺啊,我想弄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