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接内存掉电

楼主(2015-03-06):
G480接内存掉电,bios刷过,集成电压不出,有高手弄过吗

网友:
为毛不重头查起

网友:
不跑码引起掉电

网友:
同求这一问题。

网友:
这问题问得也太直接了,没有这个通病,慢慢从头查下

网友:
    楼主修好没啊

网友(2015-04-16):
我遇到个插上适配器可以显示,插电池就掉电

网友:
我遇到过     不过刷BIOS就好了

网友:
不上内存就不掉是吧?

网友:
碰到一样的故障    BIOS 刷了也一样的          CPU 换了 也是一样的 其他信号啥的都有

网友:
what have you check in that board

网友:
给力,谢谢了,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