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 经验害死人

楼主(2015-03-06):
同行拿来的hp431 hm55 的机器  说能开机 不亮机 插上可调 待机0.02 正常 可以触发 开机灯也亮了 可是出发后电流只有0.025 心想不用说都是南桥的问题 给客户报价说换桥130  明天来拿  商家走了 高兴了 先拿去烤一下 看看能不能亮机 考完了 还是不亮  很正常 一般都是换了才好 有换一个hm55 换好了 以为可以收钱了  一触发 还是一模一样 怪事 以往都这样搞的这次怪了 难道是bios坏了 又在论坛找bios刷 刷了还是一样 能触发 不上电不科学呀 能触发 待机条件应该正常呀 不然不可能触发呀 难道是待机不正常 看时序 触发后才有+3v+5v 查线性 3 5v都正常那么问题来了 51123 1 6脚是待机电压的开启但是缺接了一个下拉电阻在看 18脚 enc  P_+5V3V_ENC_10这个信号来自ec  可以确定的这个机器上面待机开启是18脚 测试这个脚有3.3v线性也正常开启也有了  直接换这个芯片 用51125代换 上电 待机变成0.04了 待机3v也出来了 不错 触发电流刷刷的上去 接屛亮机 经验害死人呀  搞了半天 还浪费成本 hm55不想直球了 以后凭经验 还是要注意一下 先看看板子具体时序
献上亮机bios

hp431 CHICAGO_HR_HPC MV_MB_V2.zip

网友:
不错,修好就好

网友A:
刚修过一台HP431 待机正常。触发到0.4 不动。开关键不亮。。但是桥发热。查都没查。直接干了桥。好了。经验大部份时候是省事的。哈哈

网友B:
想不到楼主换个桥才报这么低的价格

网友:
修好就行啊

网友C:
这也算很好的经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不到楼主换个桥才报这么低的价格

同意。。够不够电费啊。。。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吗。

网友:
楼主的维修设备还是给力!

网友:
苦逼啊,我也是那个价,都想改行了啊

网友:
换桥太便宜了,这样下去都不用做维修了

网友:
BGA好屌啊!!!!!!!!

网友:
太低价钱了,

网友:
BGA好像很屌的样子  这机跟CQ43一样板显卡爱虚

网友D:
估计维修的大数人都犯过经验主义错误
放错了 尽快修正 就好

网友:
行情怎么那么差啊,才包一百三块钱,看来市场越来越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刚修过一台HP431 待机正常。触发到0.4 不动。开关键不亮。。但是桥发热。查都没查。直接干了桥。好了。经验 ...

经验大部分 是有用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不到楼主换个桥才报这么低的价格

这边行情就是这样的给同行  同行上面才是商家 商家上门才是客户 ,没办法

网友:
哼 这吊炸天的价格 我直接无语了  行业被做烂了的结果!!!!

网友:
我还以为我们这儿的行情差  看来楼主那边的比我们这儿还差的多哦

网友:
楼主扰乱市场价格啊

网友:
市场真完了 瞎整

网友:
能修好 收钱就好啊

网友:
换桥130?同行都不止这个价格、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

网友:
看来以后维修机器的时候先查一下时序,确定了问题在干。。。

网友:
维修中还是应该尽量从小到大,从软到硬,直接干桥有风险啊

网友:
有时候还是多测试一下。不然这就高大了

网友F:
待机电压出来了,为什么还要换待机芯片

网友:
好多桥问题

网友G:
是待机没有吗   你这BGA好个性

网友:
不知道大家给维修师傅开多少工资,报那么低的价

网友:
LZ我深深的学习到了你的精神  其实我是来赚分的

网友:
估计维修的大数人都犯过经验主义错误

网友:
讲的真详细 学习了

网友:
好经验,又学习了。

网友:
BGA很牛,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也算很好的经验哦

所有待机不正常 也是可以触发的 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维修的大数人都犯过经验主义错误
放错了 尽快修正 就好

版主说的对  高手 都是靠经验积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待机电压出来了,为什么还要换待机芯片

线性电压出来了 待机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待机没有吗   你这BGA好个性

待机没有 缺可以触发  误导 我没去查待机

网友:
时序很清楚

网友:
思路很好 像月饼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经验大部分 是有用的 哈哈

是  你说这个是桥短路

网友:
太便宜了。。。。。

网友:
的确有时候经验主义害死人啊!象这种触发后电流只有0.025,根据经验应是CPU供电没出。另外51123 的不同用法值得学习研究。

网友:
楼主的BGA好几万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BGA机器也是蛮屌的

网友:
LZ这个价格真吓人

网友:
楼主功底还是很棒的,凭经验也要查查看,在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