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X3 UT40II1 REV:C

楼主(2015-03-06):
海尔X3 UT40II1

网友(2015-04-11):
下来试试,行了再说

网友(2017-05-25):
希望是好的   刷了几个 不是掉电  就是不亮  原来的是不能关机

网友A(2017-08-22):
换桥机器,刷了不显示,后面买了一个原厂的就可以了

网友(2017-10-30):
引用 网友A:
换桥机器,刷了不显示,后面买了一个原厂的就可以了

把原厂的传上来啊!!!!!!!!!!!!!!!!

网友:
原厂的来了,淘宝买的,工厂程序

原厂UT40II1 rev c haier x3 15bfr1-010300.zip

网友(2021-02-19):
到底那个行,有试过的大神没

网友:
还是亲身体现吧,。。。。

网友(2022-11-11):
7楼的bios 刷上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