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LX REV1.01跑马掉电维修

楼主(2015-03-06):
主板型号:华硕P8B75-MLX REV1.01
故障类型:能够正常跑马,过完内存显卡掉电,两秒钟左右重启,如此循环。
故障原因:主板bios问题导致的重启掉电。
由于P8B75-MLX REV1.01是双bios设计,而且两个bios的内容不一样,刷官网的bios解决不了。从好板上备份来的bios。保证好用。
刷完bios故障解决。。。。

网友A:
为什么我的下不来啊 啊

网友:
掉电和BIOS也有关系,学习了

网友:
OK为王,只要能修好,都是好方法

网友:
BIOS问题也可以引起掉电 笔记本上也是这样

网友:
bios引起的掉电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B:
晕,,上下两个BIOS内容还不一样,,,烦死了!!

网友C:
官网的不是刷不了,是要修改BIOS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网的不是刷不了,是要修改BIOS的内容。

怎么修改?说清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下不来啊 啊

下不了???不会的的吧?

网友:
技嘉的bios也经常有问题

网友D:
bios程序损坏引起掉电还没有与到过。

网友E:
为什么两个BIOS内容不一样 技嘉的双BIOS也不一样?

网友F:
楼主怎知道两个BIOS不一样的?是上编程器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收藏了,很好的经验下次有用

两个bois里的数据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怎知道两个BIOS不一样的?是上编程器看的吗?

里面的数据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两个BIOS内容不一样 技嘉的双BIOS也不一样?

技嘉的bios大部分是备用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程序损坏引起掉电还没有与到过。

华硕和技嘉的机器bios出问题的比较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上下两个BIOS内容还不一样,,,烦死了!!

现在华硕机器的bios都很讨厌的。。。。

网友:
BIOS问题掉电,好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H:
ASUS主板BIOS引起的掉问题是极少见的。

也还是有的。华硕坏bios的也是比较多的。。。

网友I:
应该是最后转到引导硬盘时的代码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最后转到引导硬盘时的代码有问题

恩恩,我认为也是调用硬盘出错了。。。我也这么想的

网友:
直接刷bios

网友J:
l两个BIOS都要吗   不是只有一个主BIOS就可以工作  现在要两个同时工作

网友K:
话说官网的BIOS都是不带网卡MAC地址的。你可以先DOS下BIOS升级后再用编程器备份。

网友L:
为什么要两个bios,而且为什么官网的都永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l两个BIOS都要吗   不是只有一个主BIOS就可以工作  现在要两个同时工作

两个bios内容不一样的,都需要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话说官网的BIOS都是不带网卡MAC地址的。你可以先DOS下BIOS升级后再用编程器备份。

这个对于能够正常的机器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要两个bios,而且为什么官网的都永不了

现在官网的bios不能直接编程器刷的,官网的bios必须需要他自己的程序去刷,里面有段验证机制好像。。。。

网友:
BIOS引起的故障确实很多,但官网的BIOS刷不好到有点纳闷了

网友:
新型主板动手前先刷一下BIOS程序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这种问题很明显了 就是BIOS问题

网友L:
明白了,官网的好像要华硕主板才能运行刷bios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明白了,官网的好像要华硕主板才能运行刷bios程序

恩恩,是这样的~~~只能在系统里刷

网友:
学校了,先下载试试 我的是台式机 开机诊断卡显示20 CPU风扇转 屏屏不了不是内存问题

网友M:
那个是第一个那个是第二个?

网友:
引用 网友M:
那个是第一个那个是第二个?

标了上下了哇。。。

网友:
怎么修改?说清楚呀

网友:
华硕好多板子在官网下的bios都不能用,郁闷呀.

网友:
好歹也要说清楚 主板上面图片那个是上面的BIOS ,那格式下面的

网友N:
LZ 不知道 这种双BIOS的能不能只用一个BIOS呢!把另一个去掉

网友J:
现在华硕官网的BIOS都不能用编程器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LZ 不知道 这种双BIOS的能不能只用一个BIOS呢!把另一个去掉

不可以的。。。两个bios内容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华硕官网的BIOS都不能用编程器刷了

是的,需要提取的~~~

网友:
华硕一直以来都不走寻常路。。。

网友:
   原BIOS刷BIOS?

网友(2016-09-07):
华硕也有两个BIOS吗

网友:
来论坛积累一下前人经验 学习一下

网友:
官网BIOS可以用,是你的编程器不好

网友:
非常强壮! 这问题都被你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