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启条件

楼主(2015-03-06):
ThinkpadE445,进水的机器  现已开机,外接正常,但是屏暗屏,无背光,求大师指点背光的开启条件 主供电20V正常了。

网友A:
直接改屏不就完了啊    pwm   en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屏不就完了啊    pwm   en

LED怎么改屏  你是说加个小板吗 专点背光,可是我还是想修好,你说的PWM是34脚吗  这个脚正常3.3  我看的140LED引脚定义 36脚应该是开启 可是查这个图纸36脚怎么是对地的啊

网友:
35      34

网友:
查查EC出来的背光信号

网友:
35是开启 34是亮度调节

网友B:
这个机器,1,2,39,40,是主供电针脚

开启背光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除了主供电,还需要亮度调节ADJ信号,还有BLON背光开启信号

起哄35针是DISPOFF#显示关闭信号,低电平的时候,所以35针需要高电平

34是INVPWM背光调节电压,只要有电压,一般都是3V左右 。值根据你的亮度而定

如果这两个针脚的电压差的比较大,那就检查对应的线路的供电部分,这些都有电路图可以查询的

网友:
楼上回答够详细了

网友:
楼主检测下ED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1,2,39,40,是主供电针脚

开启背光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除了主供电,还需要亮度调节ADJ信号,还 ...

谢谢,机器修好了,就是35脚的问题,开始跑过这条线,跑到一个复合二极管,可是没件,另一端接地,以为这条线就完了,没想到继续跑线,接过一个5脚小芯片,然后到ENE了,根据图纸ENE发出了开启信号,但是35脚没高电平,直接更换5脚芯片,机器就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