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请教一个问题 华硕Z92J 接电就开机 显示正常 系统可关机

楼主(2015-03-06):
老板     请教一个问题 华硕Z92J 接电就开机 显示正常 进系统后可正常关机 再开机也正常

网友:
电池没有电了吧

网友:
电池坏了

网友:
拆下主板  也是这样  与电池无关

网友:
不是小电池就是南桥

网友:
南桥试试吧

网友:
排除CMOS电池问题,就是桥RTC问题,查相关的吧

网友:
应该是CMOS 电池坏了

网友:
南桥的,RTC电路你有没有查过,,,自动上电一般都是它的问题!

网友:
华硕没COMS电池自动开机

网友:
应该是主板电池没电了

网友:
有些板没电池就自动开机 现在的新板好多都这样

网友:
学习了!!!!!

zhu568849139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哥  你是做维修的吗?

网友:
这就是CMOS电池供电异常的现象!

网友:
这种文图具体需要查下

你要是用户就找个专业的地点检测下

网友A:
我是做维修的   但入道不久 ,见笑了  。按常规检查不行    CMOS电池确实有电 2.9V.主板 电池座的焊点上也有2.9V

网友:
插RTC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维修的   但入道不久 ,见笑了  。按常规检查不行    CMOS电池确实有电 2.9V.主板 电池座的焊点上也 ...

查查RTC电路 刷刷BIOS

网友:
显卡板问题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