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 开机无显电流0.7

楼主(2015-03-06):
昨天修到一个键盘进水的联想G485(AMD单桥独显),拆开一看EC引脚有锈迹,果断用洗板水清洗。洗完了之后可以开机了(电流上到了0.9)。但是LOGO过了之后它又黑屏了(电流掉到了0.7)接着自动重启,然后又掉电,一直这样。好郁闷。
一直感觉是EC不行,但是在淘宝上买了一个EC不触发,重新找了个据说是有资料的EC,触发之后上到了0.9就掉了,把这板原来的EC装回去,电流上到0.7就不动了也不显示了。
我到底应该怎么样,求指点

网友A:
SUSD电流上到0.7就不动了也不显示了。

网友B:
仔细观察附件电阻是否腐蚀了

网友C:
进水机还是认真检查一下是不是还有电阻腐蚀的或者断线的

网友:
EC有资料。

网友:
EC是不是90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SD电流上到0.7就不动了也不显示了。

SUSD指稳压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观察附件电阻是否腐蚀了

好的,我仔细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机还是认真检查一下是不是还有电阻腐蚀的或者断线的

好的,谢谢。客户前两天不修拿走了,今天早上又拿回来了。我仔细看看

网友:
求指点哪位有料板

网友:
   进水机器麻烦点    要有耐心压

网友:
仔细查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断线

网友:
带程序的 EC 在网上买来要 看运气····

网友:
很多卖家都很黑··

网友D:
这机修了一个星期了,周边的小元件都排查了,故障依旧,感觉还是EC。不知道有没有兄弟支援个这种拆机的EC

网友:
我的QQ是79332310

网友:
以前有可能是cpu的问题吧

网友:
我这也有台Y485 刷完BIOS不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机修了一个星期了,周边的小元件都排查了,故障依旧,感觉还是EC。不知道有没有兄弟支援个这种拆机的EC

这机器的EC是KB9012QF。这是带程序的EC。如果这个EC有问题的话你根本就不能触发。
所以你还是看看哪个电压没出来,或者刷刷BIOS试试。我现在也在修这个机器,我修的是不出CPU供电。
你的主板桥进水了没???

网友E:
这机器的EC好像和G470.E430/G480/Y485,G460/G465/的通用。你可以找找试试

网友:
查小电路...

网友:
估计哪里腐蚀断点了,仔细看下

网友:
进水查断线吧。肯定是缺电压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的EC好像和G470.E430/G480/Y485,G460/G465/的通用。你可以找找试试

知道了,我找找看看,太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的EC是KB9012QF。这是带程序的EC。如果这个EC有问题的话你根本就不能触发。
所以你还是看看哪个电 ...

客户说没进水,我拆开看了感觉键盘应该还是有进水的。主要是EC和EC附近

网友:
进水的要重点查线路是否有断线的

网友:
这个EC是有程序的,这种机不装BIOS芯片可以上电到0。2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客户说没进水,我拆开看了感觉键盘应该还是有进水的。主要是EC和EC附近

EC附近的话你就把EC拆掉,重新焊一下,应该就会好

网友:
纯学习,不太懂

网友:
感觉是还有电压没有出来吧。查下CPU 和桥的供电

网友:
刷bios起吧

网友(2015-04-08):
我遇到一台主要供电都出来了,上电0。4不显  电流只有两次跳变,有遇到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