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80s LA480s原机好机备份

楼主(2015-03-06):
绝对好机备份

V480S 4M 好的.zip

ok

V480S 8M 好的.zip

ok

网友A:
坑分的,下了用不了,文件都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坑分的,下了用不了,文件都不对

绝对好机备份!绝对不坑!找找是不是其他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绝对好机备份!绝对不坑!找找是不是其他问题

重新下过,是能用的,之前是我的电脑中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下过,是能用的,之前是我的电脑中毒了

修好就好

网友:
只用一个4MB的就行

网友:
我遇到一台  内接外接都是灰屏  是程序问题吗

网友:
谢谢楼主  刷个4M的  灰屏完美解决

网友(2015-05-19):
juedui 绝对  好的   刷上 亮机了

网友:
vb r 是OK的啊。啊。

网友:
正在找感谢了!!

网友C(2015-06-30):
v480s  的板号  是不是  LA48  11264-3  还是 11264-1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v480s  的板号  是不是  LA48  11264-3  还是 11264-1 呢?

板号 LA480s

网友:
请问板号是多少?知道吗?

网友(2015-08-02):
亮是亮了,但第一次开机不亮。

网友(2022-08-23):
好用不。下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