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量不到次级电压

楼主(2015-03-06):
12V开关电源为什么测量不到变压器次级电压,万用表打交流挡,黑表笔接负极,红表笔接次级线圈,没电压,直流12V又电压~!为什么次级线圈量不到呢

网友A:
输出的频率超过了表测试范围

网友:
两三百千赫的频率当然测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的频率超过了表测试范围

支持你的说法

网友:
变压器次级输出频率在10Kz------500Kz之间这个电压需要示波器观察

网友:
都是高频脉冲交流电,怎能测得到啊!

网友:
换块频率响应高的就有数字了,不过没意义。

网友:
频率太高了

网友:
会不会烧表啊

网友:
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的频率特性所决定的,也即万用表的通频带。开关电源的振荡频率远远高于万用表的测量频率,所以此时测量表的读数是不准的。

网友:
频率是一个,测试是接点也是问题的,

网友:
说实话我想这个问题也很久了。因为这样如果能测出来的话,就能很容易判断开关电源问题是出在哪个地方,难道只有买示波器了?

网友:
不管开关电源是好是坏,这地方都测不出任何反应

网友:
万用表要用交流挡接变压器次级两边的脚,不能接负极,应该有交流电二十几V的

网友B:
楼上才是正解,不管能不能测试出电压,你的测试点找的就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才是正解,不管能不能测试出电压,你的测试点找的就不对

你没有试过吧?就这几个点还会找不准?还会困扰这么多人这么久?

网友:
我是看的刘坚强维修视频才测的,他直接就是这样量的,原来是他的万用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试过吧?就这几个点还会找不准?还会困扰这么多人这么久?

哈哈,真的没试过,变压器我只会测试通断,还没遇到过需要测输出电压的,太复杂的就直接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