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牌茶水壶炸管了,这芯片是什么,有代换的吗?

楼主(2015-03-06):
附电源炸管,保险也烧了,芯片印字,TG102 C040318;哪位知道此芯片的代换芯片,或此芯片其他信息

网友:
开关电源芯片!FSD200  THX203-8V  THX203H-7V 等等。具体要看看电路结构改!

网友:
买不到芯片买块小板了改了吧

网友:
不划算,直接换把壶用吧

网友:
这是个内置开关管的电源芯片,可先跑下线路与典型的内置开关管电原理图对照,找合适的芯片代换。

网友A:
可以去查查这个芯片的PDF 看看工作原理 然后用别的芯片代替

ddj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查查这个芯片的PDF 看看工作原理 然后用别的芯片代替

没找到这个芯片的pdf,

网友:
先找芯片资料

网友:
这是个内置开关管的电源芯片,可先跑下线路与典型的内置开关管电原理图对照,找合适的芯片代换

网友:
十元钱买个电源模块接上就可以用了

网友:
VIP22 可以代换

网友:
电容击穿引起的,4007都崩碎了,要修的话就得换一片了,少换一个的话,上电又要全崩了。拿电源练手太危险。不值当的,还是买新的吧。

网友:
开关电源稳压芯片,外面有的是。